急求苹果A1181声卡驱动

楼主(2012-05-01):
一台苹果的A1181机子装了XP现在没有声音,用官方的工具boot3.0  3.1都打不上,

网友:
2,进入X:\\win\\sys32\\drivers下,删除Hdaudbus.sys,Hdaudio.sys(hda打头的如果还有也删);

3,反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进入系统设备,先停用在启用"Microsoft UAA Bus Driver for High Definition Audio",此时这个设备会打"!".这次进入设备管理器里的系统设备->"Microsoft UAA Bus Driver for High Definition Audio"。先停用Microsoft UAA Bus Driver for High Definition Audio,再卸载,就能成功卸载系统的hd总线驱动了,(声音那列的安全模式里没有,删除总线等同于删除了它);

4,然后赶紧安装对应系统版本Realtek HD声卡的驱动吧。这次终于不会再有冲突了。

5,安装成功,重启,系统音频图标显示,播放音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