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风扇不转

楼主(2012-05-01):
一台奇怪的机子,开机的时候风扇是转的没有报错,进系统后一直不转直到死机,换风扇也一样,求解决办法!

网友:
那一定是温控有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  是温控电路

网友:
看一下温控信号~电阻

网友:
照你这样说,死机。风扇不转。应该就是温度导致的,你先把风扇处理下。不行不风扇改成长转的

网友:
额  我继续折腾

网友:
悲剧啊今天

网友:
这机器BIOS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