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这样就能断定南桥坏了?

楼主(2012-05-01):
PCI A14脚对地短路和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南桥上面的电容有两个对地短路了。。。。请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断定南桥坏了????谢谢

网友:
还是要拆除网卡,I/O等3VSB到的芯片,然后再打值看看,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拆下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