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MLP_LE 检测不到板载网卡

楼主(2012-05-01):
技嘉845主板一块,型号:GA-8IEMLP_LE 找不到板载网卡,网卡型号RTL8100BL,测VDD 3.3v  VDD25 也是3.3v  65脚复位电压为0伏 跑线路没找到这条线走到哪里去了,因为进系统除了网卡其他都正常,PCI槽插入独立网卡也有用,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建议还是装个独立网卡得了,

网友:
首先是外观检查,其次就是查网卡供电、然后就是网卡时钟,网卡复位!这些都要正常才行!如果说其中任何一个不行就要做以下两点:一就是跑线查其去向,二就是换网卡芯片;独立网卡能用表明网卡总线正常!!跑线习惯的好就可以跑出,要不然就得找图纸了!!

网友:
换个独立的

网友:
分析的好专业啊,先谢谢了,我找了RTL8100BL 的 65脚无复位电压,外接一个电阻接地,另外就穿孔走进夹层里面去了,我把82801DB拆了,也没能跑到哪个脚跟这个65脚有关系,真不知道它走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