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开机花屏

楼主(2012-05-01):
          之前顾客拿来时进系统花屏,他之前装的是XP系统,进系统非常慢,我以为系统问题,果断给他重装WIN7,装系统的过程没出现任何花屏现在,等装完后进到桌面有方块的小颗粒状的星星点点散落屏幕上,想给他换个桌面背景,马上大量的花屏就出来了!进BIOS也是花屏~花到整屏~ 机器配置I5-2410M 双显卡 ,独立显是ATI的,不知是不是独立显卡损坏~还是CPU集显坏,没I5CPU 没法代换,开机进系统用的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呢?希望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
一般默认的 都集显吧 省电

网友:
禁用独显看还花不花

网友:
外接也是花屏~

网友:
独显问题

网友:
干独显吧    细心点没事   不行再加集显  这样也比较安全

网友:
y460  独立 显卡问题挺多的

网友A:
弱弱的问下集显在CPU上你怎么做呀

网友:
i5的cpu 带集显吗   只有i3的带吧   先排除bios、再来换显卡芯片

网友:
外接咋样     主要显卡   排线  问题 慢慢检测

网友(点评):
还算赞同、我也那么觉得

网友:
这现象像是显卡损坏,真常进BIOS是不会花屏的

网友:
要是显卡驱动没打上,最多也就进系统黑屏,换条内存试试,不行修显卡吧。

网友:
外接花的话就是显卡了,加焊一下应该OK

网友:
据有关部门透露Y460P只是过度品,CPU的集显有,但不可用~所以矛头直指独立216-0772000
加焊了,还是花,偶尔黑屏,打算换一个~届时给出结果~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独显坏的多

网友:
这花我觉得显存居多,再加上ATI的显卡不好做,

nyx

网友:
要是换了显卡,结果显存问题,那真蛋疼了~

网友:
独显问题,xp下独显用不了

网友:
内屏和外屏都花屏,显卡和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有的是双显卡你要逐一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集显在CPU上你怎么做呀

就是集成显卡 做在CPU里面 省去了一个桥,现在新的CPU都这样

网友:
I5的可以直接进站撒。

网友:
看来不太好修我只能学习期待结果

网友:
显卡问题 重做一下  不行换一个

网友:
貌似  你们 是没遇到显存坏的

网友:
如果有CPU先换下,不行在做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少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BIOS 也会引起的

网友:
ATI的芯片也越来越不靠谱了。

网友:
给你点建议,我的一个I3CPU装XP系统一切OK,装WIN7装了独显显卡驱动就花屏,跟你描述的点差不多。我的CPU确实是坏的。Y460 Y560 Y460P 都可以再BIOS里把独显关掉。如果不花,一般都是独显坏了,这个独显显卡比较大,最好用全新的料。外面翻新植球的料,从批量使用来看大多问题很多,主要就是不稳定。可能用的锡珠纯度差了。

网友(点评):
跟锡球也有关系,...

网友:
对了 我也没搞清集显的话怎么弄 弱弱的问句 不会换个CPU这样就完事吧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从简单的下手先,先刷BIOS,BIOS这东西有时候很坑爹的。

网友:
楼主最近进展咋样了

网友:
希望楼主继续跟进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Y450机器,也是双显卡,花屏,显卡,显存,BIOS 全弄过了还是花屏,最后没辙,只好还给客户了,这种双显卡机器,显卡坏了真难修啊

网友(点评):
买到的料质量不过关吧,有时候.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等待楼主正解  楼上的说的太多了分不清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
花成这样的就是大问题啦,先借个CPU测试一下,不行就干显卡,在不行就商量换板

网友:
显卡集成在U里面的

网友:
在bios里 diplay里面应该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集成 一个是双显卡了 设置一下看看是不是独显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