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级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2-05-01):
今天接了2台一样的戴尔台式机 都是进不去系统 总到滚动条死机 ,从新做系统试试 解压系统都正常,之后在进还是滚动条死机 。郁闷 。换电源 内存 硬盘 还是一样。以为是主板的事,准备拆。把光驱去下还是不死心决定在试试 。还真进去了,之后把光驱插上还是死机。换光驱插上一样。不插光驱正常。到最后给客户说不能用光驱了。好无语

网友(2012-12-25):
这样一般都 是光驱坏了  你换的光驱驱动确定是好的话  就有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我上次 修到一台组装的 光驱坏了 进不了系统  换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