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两秒左右反复加电?拔掉BIOS 加电正常不反复加电

楼主(2012-05-01):
一块NV  AM2的主板两秒左右反复加电?拔掉BIOS 加电正常不反复加电, 在断电前一瞬间检测卡复位灯亮后一起断电,刷过BIOS, 拔掉BIOS芯片,各电压基本正常, CPU 电脑1.1V     不拔BIOS芯片时,断掉CPU四根单独供电,加电也不反复加电,求思路

网友(点评):
CPU电源管理问题先排除!

网友:
先排除桥的问题啊   你这个是单桥的吧

网友:
观看维修的

网友:
俺这也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应该是不自检造成反复重启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