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开机LOGO画面后灰屏了

楼主(2012-05-01):
手里有一个东芝M300的机器,原来的故障是内屏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可以正常进系统。    拆机把显卡口擦擦,内屏可以显示了,开始装机测试。  测的过程中时亮时不亮,邪乎了。。。。。测的不过内存,拆机加北桥。  开始测试,每回都能开机,能出来东芝的LOGO,开始装机。  好不容易装好了吧,测试的时候开机出来LOGO后灰屏,我以为是显卡的事呢,外接显示器测的也是开机出来LOGO后灰屏。 不行,头大了。如果是显卡的是吧,外接应该正常啊,怎么回事呢。。郁闷。。     大家帮忙想个招呗!!{:soso__15604841650966521268_1:}

补充内容 (2012-5-13 16:07):
不灰了,BIOS电池拔下就好了

我也拔过一次BIOS电池,就在上内存槽的边上,只要拆内存盖就可以看到了。我又升级最新BIOS,估计能减少返修吧
我手里有一个声卡芯片烧了的,开机内接外接都是过了LOGO灰屏,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说错了,你看看CPU后面是不是有一个狠大的芯片呢

网友:
加再显卡看看

网友:
这本子屏线坏是通病,看看

网友A:
NEC大电容吧。加焊几个小电容。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一样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B:
过LOGO,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C:
屏线有短路,小心烧掉显卡

网友:
裸机测试下看看,然后一个个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LOGO,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

还没有插硬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有短路,小心烧掉显卡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大电容吧。加焊几个小电容。

我弱弱的问句啊。。。。。M300主板背面有电容???竟然还有人同意加分   晕啊!!!!

划水骗分的人太多了,都是下载分惹的货

网友:
没有啦

网友:
键盘取下,不用直接取板就能看到了一个电容。不拆主板一样可以被四个电容。

网友:
检查一下外设

网友:
放电试下         我碰到过放电好的额

网友D:
放电放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电放好了,

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故障放电就放好了!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不行加焊显卡吧

网友:
要说清楚。。。。灰屏是暗屏了。。。。还是有灯亮。。没字。。。。

网友:
换个屏试试   东芝有批次 的屏  会跳屏  外界也灰屏  可能是显卡

网友:
把屏线拔掉有没有尝试过

网友:
你怎么那么肯定是显卡问题的话,外接就应该正常啊。这问题多数是显卡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BIOS刷过 显卡集成  还有什么可以照成这样呢?????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