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台式机维修中的除尘问题吧

楼主(2012-05-01):
昨天一客户送来单位用联想扬天M2610N机器,说是进系统后死机。我接过来打开侧盖看了看,灰尘挺大的。就先用吹风机除了下尘。通电,呀,主板通电,但不工作了。倒腾了半天还是不行,就给客户说,并不是你描述的故障,实际是点不亮。他嗯了一下,问什么时候能修好,我说这得看检测情况而定。他表示理解。
为什么要先除尘?还不是很多人都说灰尘会引起短路,而且我确实遇到过一次。那次是批量修理大学送修的十几台机子,我随便挑了台,也是灰尘有点大,一开机,噗的一声,内存旁的一个场管烧红了都。后来看板子都烧黑了。虽然不能肯定场管烧坏就是灰尘多造成的,但很有可能吧。所以后来我修理灰尘大的机子都先除下尘。但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因为简单的除尘而导致台式机故障的例子还不在少数。所以在此大家谈谈,你们在除尘中都遇到过哪些头疼的问题。并分析一下,如果只是拿吹风机吹下除尘,会引起电脑的故障吗?如果会,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网友:
哦,补充一下,后来那台场管烧坏的机子,一个同事修了,就换了个场管,一切正常了。这应该可以说明是灰尘引起的短路吧。

网友:
这种有很多不定向因素   灰尘的确有可能

网友:
除尘的话最好拆下来,比较好金手指,PCI插槽,各个地方都要看清楚没灰尘再上电。

网友:
我都是用水冲洗后烘干除尘的,效果很好的。以前讲过。

网友:
除尘的话,我认为先把电脑断电,在把配件一一拆了,在把主板上的电池放下点,先不要装。吹灰要彻底,尽可能的不要把灰尘留在主板的任何缝隙里。最后在装上电池。

网友:
除尘是必须的吧,要不自己也弄一手灰

吹风机功率太大吹坏顾客散热器有木有

网友:
从不除尘,客户要求,我就说没那设备,很多除一下就除坏了。

网友:
没吹坏过,最多就是内存或显卡吹松了,再装好就行了。。。。。。。。。。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吹坏的,只是见过客户用热吹风把主板吹坏的。。。。。。。。

我有一客户也是,连北桥供电都烧断线了。。

网友:
开不了机的机器第一步就是除尘,很多开不了机,内存报警都是灰尘造成的。所以除尘是必须的。

网友:
除尘没搞坏过电脑,这事差不多天天做。唯一就是吹坏过风扇

我也有过。风机离的太近,扇叶一下就打坏了

网友:
吹吹更健康。

网友:
老机就试过吹坏的

网友:
除尘必须到位,否则有的地方本来灰尘不至于短路,吹不好的话可能就吹的短路了,多吹一会……

网友:
我习惯把主板拆下来 先用毛刷刷 再用皮老虎吹 效果也不错 基本不会弄坏主板

网友:
个人认为 手工毛刷比较好  吹起来没轻没重的

网友:
除尘是必须的,没有遇到因除尘搞坏电脑的!!

网友:
从来没坏过,收多少钱,出多大力

网友:
都是静电惹的祸

静电惹祸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