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940BW屏上的一个三端用什么来代换?

楼主(2012-05-01):
求助三星940BW屏上的一个三端用什么来代换?原型号标志着F6132 25PF2M,测量电压为5V输入,2.0V输出,应该为2.5V输出。用1117-2.5代换后输出为3.3V。用117-1.8代换也输出为3.3V。不知用什么管代换?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2.5的稳压管是吧...1.8 ...2.5...3.3..这3种管中的其一或二.基本上只是屏板.逻辑板..上面都会有的..要换这种管不难.上面印的型号不用理会.只要引脚定义一样.输出电压值一样.就能用

网友:
不错,同意楼上,学会了。

网友:
我也学会了一招了哈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三段稳压器 啊 自己查查参数换上就行

网友:
这个就是稳压管啊 很常见的!!!!

网友:
用1117-2.5代换后输出为3.3V。用117-1.8代换也输出为3.3V;不能直接代换。手头没有原型号的管子呀。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的稳压管是吧...1.8 ...2.5...3.3..这3种管中的其一或二.基本上只是屏板.逻辑板..上面都会有的..要换这种 ...

1117后缀是ADJ的表示可调节输出电压,这个跟1117-2.5是两种IC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用后者代前者,显然是不行的!

网友:
首先,你能确定这个是稳压IC吗?
你有没有查下这个IC的脚位啊,液晶屏板上的稳压IC有很多种的    有的是2脚输入 3脚输出   有的是3脚输入 2脚输入的  不能随便拿个1117就能代换的

网友:
有没有能代换的IC。或者改电路。怎么改或???

网友:
   不解,屏知识不是很完善,感觉应该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