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的双MOS管

楼主(2012-05-01):
P沟道的双MOS管 料板上都没有啊  华硕 惠普 我有的 都找了 都没 一般哪种板上有 有的话 就去弄一块   发货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这种管子应该还找吧   找不到  找2个管子  改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号说啊   用两个p沟道的拼一下啊   用飞线的线 连一下

网友:
复合的n管 我试过 可以的

网友:
用两个单PMOS管改啊

网友:
怎么用单管好改成双管啊

网友:
看来你们都是高手,可以自己生产了

网友:
楼主在华硕A8J系列好多板子上就有的.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代换的哦

网友:
有图就很好改呀 ,,,找两个P沟道管子,吧对应相同脚位串一起就成一个复合管了,,一般找主板上脚位一样的MOS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嫌发货慢就用两个P沟道单管改吧,找合适的地方,放两个管在飞线

网友:
这种管很少见

网友:
我在仁宝的板子见过好多!你不妨去找找看!!

网友:
这与高不高手不发生关系 确实可以自己改的 我改过的

网友:
对准级改吧。。。改完之后可是相当的难看。。就想个蜈蚣  哈哈

网友:
飞线都不用的。。。

网友:
A8J有双P管?
原装索尼有

网友:
是的  问题已经解决了  找了两个P沟道的   飞线一下 OK 亮机

网友:
强悍的技术  楼主 教教我行吗 怎么改 行吗

网友:
谁愿意教教我的 +我QQ378947484 教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