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机器,卡画面求助

楼主(2012-05-01):
如题,是一个很古老的机器,BOOK 3410
现在一开机就在中间显示  EC/KBC damaged! (Call your serviceman)
                                     Serviceman : place ,aintenance disk in drive .

请问如何解决? 故障在哪?

键盘取下来还是一个提示,换就没法了,淘宝都找不到一个。

网友:
kbc?是键盘吧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先键盘吧,外设一个个排查

网友:
应该是键盘 问题

网友:
拔掉键盘看一看

网友:
提示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没键盘换啊 各位亲~~~~

网友:
外设全部去掉,没键盘换就悲剧了,还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