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2-05-01):
ATX20针插座第九针5VSB对地打阻值是100多明显偏低,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如果觉得不对  偏低 你就 用5v直流烧一下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啊

网友(点评):
如果待机5V有给其他设备供电的,就属正常,100欧才50mA,你看下插上电源,这个电压会不会降低就清楚了

网友A:
不要停留在老的观念
现在ATX接口的值,基本不用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停留在老的观念
现在ATX接口的值,基本不用打了!

谢谢饼哥的回复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
偶觉得最笨的方法就是,找块好的板子试下不就知道了!何况月饼老师已经说了,现在的都不用打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