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210不显

楼主(2012-05-01):
旭日210不显,测得0.9VDDT-DDRII无电压,SC486换新后还是一样,1.8VDDS正常。1和11脚都是高电平处于开启状态。请高手们帮帮忙分析下,该怎么继续检查。谢谢!

网友:
0.9V不出 打对地阻值 正常的话上示波器测上电有无波形 有查反馈之类 没有查条件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的哈

网友:
请问:哪只脚是0.9V那组电压的反馈脚?
另:图中C123和C122在实际电路中没装

网友:
请问各大电压都起来了吗,CPU跑了吗,桥供电有了吗,查供电、时钟、复位要这样的顺序
是否带显卡

网友:
1.8出来了,0.9不出的问题还真少见,还是对说电路图慢慢查吧,

网友:
主要测这几个点:REFOUT必须有电压,但不能高于3.3V,EN/VTT要有3.3V,然后就是VTTA/VTTB/VTTS

正解

网友:
REFOUT有2V,EN/VTT:3.3V。
VTTA/VTTB/VTTS三脚连在一起的,无电压输出。0.9V对地没短路!
其它电压:CPU、北桥供电基本正常。
SC486开始换个时0.9V出来了,但慢慢升高,最高好像能升到1.6左右。此时显示正常!能用半个小时左右,后来就没显示了(0.9V没电压),又回到解放前了。又换现在这一块486芯片,0.9V还是没电压出来。

网友:
查外围电路 小电容什么的

网友:
小零件或断线了,我修了一台三星的NC10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