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尸体。大量2手本 低价抛

楼主(2012-05-01):
都是尸体
==============
F83CR 白色外壳。 全套东西。除存  硬盘 内屏  光驱等其他都在。  CPU 是主板集成的。主板修复可能性  很小很小了。壳在9新左右。 一套160
华硕X50N  TK 55 154lcd 整体8新  就C壳 在触摸板的地方有点烂旧   无内存 无硬盘 其他都在 北桥虚汗,MCP67 已经加焊一次了 现在回去风枪吹吹 就能显示 。                 380
清华同方超锐 V30   无内存 无硬盘  其他都在   屏是140lcd 屏包好  整体8新  一套 350        需要可以上图片
还有个X50C 全套壳。 无内存。无电池,无光驱,D壳有螺丝的地方有1厘米多的裂痕                  130块
=============================
下面都是能显示的了
================
方正R211 无硬盘   电池插上大短。不知道什么问题。不插电池。接电源正常使用 512内存   有光驱。12寸   480
sony FZ15  无硬盘   电池不能用    银白色   1.5G  T7100 8600GT <重置>  154LCD  跑3D 正常。 散热已经做好待机时显卡温度45左右。       8.5新               780
DELL V1310  T5670 2G  250G  改良10年631 133lcd 黑色。9新  1260  喇叭坏了
===================
都不包邮啊 。  都是实价了、不要乱砍价了
全打包的           X50C   和华硕z9200V <无硬盘 内存 屏 电池> 以前开机是显示的。很久了没试也没管了      全打包的  这2个 直接送了            QQ624187571
  138 5504 1080

网友:
华硕X50N
不要屏幕多少钱

网友:
DELL 1310 不要内存。。你喇叭坏的。800我诚心要了。

网友:
戴尔1310  1000大洋 卖联系我

网友A:
1310那么值钱??
我年前和群里一兄弟1100买过一个
也是改良10年显卡

但是这个本本的外放真的很低,低的你都可以听不见!
后来我找个小功放,就加了进去,改了个大喇叭,打了几个孔,效果非常不错!!楼主你不妨也试试,其实你的本本应该不是喇叭坏了,而是本身的功放故障,也是通病!你改一个功放进去非常完美!我在淘宝买的,一个也就8块钱,在里面找了5V的电!改好后肯定比你现在值钱!!

网友:
这些有好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10那么值钱??
我年前和群里一兄弟1100买过一个
也是改良10年显卡

呵呵 懒得搞。

网友:
F83CR 白色外壳。 全套东西。除存  硬盘 内屏  光驱等其他都在。  CPU 是主板集成的。主板修复可能性  很小很小了。壳在9新左右。 一套160
这个我要了  直接电话我 13873668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