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卡LOGO ,应该是个通病。

楼主(2012-05-01):
今天修到一台东芝L510的笔记本,拿过来是开机到LOGO处掉电,拆机后发现有个芝麻电容脱落,焊上去之后不掉电了,但是在LOGO处卡住不动,按F2和F12都无反应,按键盘大小写锁定键有反应,按三键能正常重启,重启后又卡在LOGO处不动,在很多论坛上看到有很多类似的故障都是卡在LOGO处不动按键盘能重启,有人修到过这个故障解决了,但是没写如何解决的,哎。。。不厚道啊!修好了不分享。求高手支招,或者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慷慨下,谢谢了!!!

网友:
把外设都去掉试试

网友:
前几天修台死机的,后是换核芯大电容滤波器好的,可装好发现显LOGO就不动了,后拆下重摇了几下CPU就好了,这种现象很多,有换南桥好的,无线网卡坏也见过,见意先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放电  我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