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旭日410a屏暗

楼主(2012-05-01):
联想旭日410a屏暗 ,用外接高压条屏幕显示正常。估计是高压条坏,哪位大虾能告诉下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那就换高压条吧?

网友A:
你也可以整一个好的LCD屏来试高压,你把机器开机的时候量一下高压条的电压,19V供电,3.3开启,还有一个亮度调度看看有没有,如果有当然是高压了,如果没有,那就是主板上。有的板子要亮度调节电压有了,高压才会工作的。实在找不到问题,给你说个最快的办法,用一个通用高压条,接一个公共电压19V,接一个USB供电5V,再接一个地,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整一个好的LCD屏来试高压,你把机器开机的时候量一下高压条的电压,19V供电,3.3开启,还有一个亮度 ...

恩 ,我刚才又查了下 ,没有3V开启 。看来是主板的问题
供电12V   亮度0.3-3V可调节  开启 0.56V

网友:
刚才又查了下 供电12V  亮度0.3-3V可调  开关0.56V 看来是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B:
那就整主板撒,还好高压条没坏哟,不然你还没得,是不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整主板撒,还好高压条没坏哟,不然你还没得,是不是嘛?

是开启接触不良 ,倒腾倒腾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弄了个暗屏了,用表笔碰开启就可以亮了,以为是虚汗,就加汗了一下,结果还是不行,又不想飞线,就把亮度调节和开启接到一起,第一回事得行了,第二次插起电源就白屏了,我郁闷哟,都到下班时间了只有明天再弄它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