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笔记本
LED屏跟LCD屏在内部结构上市部室LCD多一个高压条.
笔记本

网友:
对呀,对呀 ,

网友:
我是这么判断的

网友:
只是高压条的接口方式不一样,功能还是一样的。不同的是,LCD的灯管是发光灯管,LED的灯管是LED灯,还有就是那个屏都不一样!
同意楼主:
5.0
相信小生
同意楼主:

网友:
lcd点亮电压高,而led就是5v,但是功率要满足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样LED的有的升压电路在屏上有的在主板上

网友:
是啊…led一般都是高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