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宽指示灯亮三秒灭又亮三秒灭循环

楼主(2012-05-01):
客户说是雷击,打开量一体板有15伏5伏3.3伏电压正常,点屏器能点亮,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还是一体板高压部分坏了

网友:
你先把高压板试一下。确保高压板,灯管都没有问题,最后是驱动板。是不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啊!!!很有可能

网友:
把驱动板开关信号线直接断开接在5V上  是最容易判断高压问题的。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高压

网友:
三星19 ???

楼主啊,三星19有微动开关按键式,还有感应式,你说的是哪种呢?-------PS:感应的开关很爱坏!要么莫明断电,要么自动上电断电……

你说的太笼统了,据你所说分析:三星部分驱动板很爱坏,比如CPU或者程序损坏等。你的这个故障基本是驱动板部分了。

三星的高压是爱坏,但三星高压短路的极少!

网友:
看不懂,不接点屏器能亮吗,还有就是接点屏器亮,不代表正常啊!

网友:
三星的 高压包爱坏 。 先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