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主板前后声卡都无声!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5-01):
客服送来的时候开机进入系统没有声音、其它一切都正常工作、换上新耳机接入还是无果、于是考虑更新声卡驱动、下载驱动精灵2012更新声卡驱动后、问题依旧,网上也找了一些资料、说是跳线的问题、我在主板找了半天只找个USB的三角阵冒跳了无果、CMOS放电、系统重新安装都是一样的问题、去映泰官方网站下载驱动还是无果、(小小提示:扒插耳机都没有任何提示、考虑是不是插座坏了、但前置USB插座也是一样、插U盘都能正常工作、唯独声卡始终没有提示)可以用的方法都试了、就差没有用独立声卡了!求高人指点!在此谢过!请勿灌水!

网友:
如果后面有声音,前面没有的话,就不是驱动问题了,所为的那个跳线不是像CMOS那这三针跳线,而是指AUDIO就是前插前面音效那那个排针,你看看你有没有插错,还有就是USB,前面板和,AUDIO前面板是分开了的,它们没有关系,不能说SUB可以用,AUDIO就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机箱,你要打开八音道,在设置里面把“禁用前面面板”打√前面才会有声音的

网友:
朋友试前后插孔都没有声音输出、我再试试  请关注

网友(点评):
测量供电正常的话,就换声卡芯片

网友A:
前后都没声音,声卡芯片坏的几率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后都没声音,声卡芯片坏的几率较大

坏芯片成本低还是加个独立的声卡成本低 楼主有何高见

网友:
在废板上找一同型号芯片换上,是不难的.收费30--50正常.

网友:
声卡蕊片有问题

网友:
  用手感触声卡芯片发烫不?

网友:
声卡芯片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