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路由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01):
       win7连不上水星路由器的无线信号,提示网络安全密匙错误,密码是没有问题的。file:///C:/Users/zsj/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77372643/QQ/WinTemp/RichOle/2OU)@QUD4196A(S]A@%7BNO80.jpg 我手动设置连接,也不行file:///C:/Users/zsj/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77372643/QQ/WinTemp/RichOle/IV4TME(MR0U6(AA5]R%7BPJ_2.jpg 而这个路由器,XP是可以连上去的,我感觉还是WIN7哪里设置的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没有问题的,连TP的路由器是可以的

网友:
加密方式吻合吗?有wep 和aes等区别。

网友:
加密方式我设置的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水星的本来就是个水货,经常有莫名奇妙的问题。我现在都不卖这个产品了。建议楼主直接换掉吧

网友:
那FAST的无线路由,有线路由,猫及PCI网卡质量如何?也知道TP的好,但价格有点高

网友:
还是tp的好,价格是贵些,但是不用做售后啊,省事。

网友(2012-10-19):
xp系统与WIN7系统连接路由器 的密码是不一样的,WIN7系统连接路由器密码是8位以上认,xp的就8位一下也行,所xp可以连WIN7不可以,重设路由器密码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2-12-21):
路由器的MAC地址异常,容易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建议多恢复几次出厂设置,一直恢复到路由器的MAC地址为十六进制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