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6F无声音,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01):
华硕W6F无声音,笔记本维修一例
机器:华硕W6F
故障:无声音
维修过程:机器是外地客户寄过来的,比较老了。客户描述不管是喇叭还是耳麦都没有声音。查了下论坛,没有图纸,只有点位,直接在论坛上下载了下来。此声卡是采用ALC660和功放TPA0212,没办法,只有参照A8E的图纸。也是这个架构的

机器在系统下能认得到声卡,驱动打过,系统换过,依然没有声音。
测试声卡的基本条件25脚和38脚的5V正常,9脚的3.3V也是正常的。由于没有示波器,6脚的BCLK测试为1.24V,姑且算是正常的吧,复位11脚3.3V高电平也是正常的。以上本来是不要测的,因为在系统下能认得到声卡硬件,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测试了一遍;接下来测试了声卡到南桥的几根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接下来测试功放的基本条件

测试供电3.7.18、19脚等供电正常。22脚的SHDN#也是正常的高电平,通断都打了一遍,既然都正常了,那换个声卡和功放吧!换上去后,发现还是一样的,蛋疼了。中间也打了线路和耳麦的输出,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突然想到了声卡有个信号时控制静音的,脚MUTE#低电平有效,找到点位图,查找相关信号。直接右键点击“NET查询”输入MUTE,出现了3个相关信号,分别通道声卡和功放,如图:

由于没有图纸,也不好跑线,我直接将MUTE_pop#信号直接3.3V高电平接到所连接的Q21处,装硬盘进系统测试,发现喇叭也坏了,改装了一个,这里就不多做叙述了,有声音了!而且耳麦也有了!到这里维修就结束了。

 会员1348333100鑫豆2024-4-25 20:46

网友:
偶想问题楼主一句,是不是现在的笔记本其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啊,还是有具体的要求呢?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个静音信号这么重要的。楼主的突然灵机一动,想到这个信号真的很了不起。问下,台式主板也会有这个信号么。

网友:
所有的就不清楚了,大部分都有这个功能的,只是有可能信号表达可能会不一样

网友:
绝杀MUTE_POP#顶。。。
這種改法會有些問題, 就是帶耳機時, 喇叭的聲音還是有, 不能切換..
MUTE我懂了 ,我有个机器一直显示静音,这个我得去搞下,哈哈

网友:
静音信号,你都没查 ,走了弯路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经验是积累起来的。
一般都是先查静音信号切换电路
易忽略的信号

网友A:
那你还能静音吗?

网友:
这个信号从来不知道,这次牢记

网友:
其实我们维修的,不用搞那么细,飞个线好了就行。我维修时某信号没有了也经常用飞线。

网友:
静音信号是修声卡的重要条件,恭喜楼主还是修好了

网友:
修这种问题。 只要在系统里面能认识到声卡, 就要先排查这个信号。 不过还好。最好还是有个完美的结果

网友:
LZ最终修好了    还是不错的   毕竟没图纸有时会想不起来嘛

网友:
以前修没有声音的机器从没有想到这个静音,现在看了楼住的帖子茅塞顿开

网友:
好多时候都忽略了这个静音信号,那你修死也修不出声音来.

网友:
给力 以后遇见就知道了

网友(2012-07-11):
谢谢楼主,以前从来没有注意静音信号,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能静音吗?

一直在高电平.肯定不能静音喽..

网友(2012-10-17):
这也被 你发现,可见功底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