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20W RTD2120L+RTD2025L 程序(好)

楼主(2012-05-01):
  今天,接到清华同方LM1920W液晶显示器一台,上电,故障,规律性一亮一暗,拆机检测,发现电源板400V电容和12V/5V电容都鼓包漏液,更换全新电容后,故障排除。
  查看液晶驱动板,RTD2120L+RTD2025L方案,找出RT809编程器,上电后,将程序读出,保存。
  现共享出此程序。建议:由于编程器读取数据方式不同,RTD2120L内的24数据,是由RT809一起读出的,其它编程器如果写入后,无法正常显示,概不负责,O(∩_∩)O谢谢。

TDY-9L80B(LM1920W).rar

网友:
楼主的程序用普通软件烧写会导致驱动板锁死,从而不能再烧写程序,麻烦大了

网友(点评):
继续忽悠!

网友:
论坛里某些人把这里当成自家菜园子,凡出现RTD2120的帖子里总是有此人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逮谁咬谁,实在看不过去了,为了方便大家,特地写了个软件,以后RTD2120读取出来的96KB的BIN文件,可以分割为普通软件能够烧录的双BIN文件了!这个软件是免费的,毫无限制的,对于某些恶意诋毁者,请论坛的朋友主持公道!

网友(2012-06-16):
非常郁闷的是,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2045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