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从不触发到点亮的复杂维修过程

楼主(2012-05-01):
接到本本,客户说不开机,接上维修电源,待机0.015左右,按开机键无反应,测Q18G极无跳变,测CN17第七脚也无跳变,
再测软排线已断,更换排线后再点开关,仍然不触发。

测Q18D极有低—高—低的变化,再测EC第125脚也有相应变化,说明线路是通的,而EC第21脚PWRBTN#并没有相应动作,
一直为低电平,分析应该是EC工作条件不够。

测LID#等与开机有关的信号后发现,EC第18脚ADAP_IN信号为低电平,此信号为适配器插入检测,无此信号EC不会发出PWRBTN#信号,看图纸,此ADAP_IN由U22第12脚发出,而发出此信号的前提是第15,16脚有相应的电压输入。

实测15,16脚只有1.5V左右,显然不对,量R427,R430无穷大,找两个10欧电阻换上后,ADAP_IN信号高电平出来了,

本以为故障排除了,再按开关键,还是不触发,晕倒啊!再测EC还是没有发出PWRBTN#,看来EC工作条件还是不够,再回头测EC第
125脚,居然没有跳变了呢?再量Q18好的,把EC第125脚挑起来,有反应了,晕,订了块8502-KXT(顺带说一句,KXT与JXT
是不能互换的)回来换上,再按开关,居然还不能开机,倒了!
再看看图纸,这个机器的BIOS是参与了开机的,为什么呢?因为其第八脚在待机时就有+3.3VA

看来要动用下高科技了,接上示波器,测第六脚CLK有波形,而第五脚只有在插入电源的时候有一个很短暂的波,随后消失,
怀疑是BIOS资料有问题,在论坛上下了两个,第一个刷了过后,开机了,但是电流只到0.17左右,根据时序表测量是EC没发出
+5V_ON,刷了第二个,开机终于有反应了,电流开始上升到0.8几,以为快亮了,结果。。。
哎,停住了,杯具啊。
抽根烟,考虑到此机EC,BIOS,都出了问题,另外此机的南桥是SIS968,这个南桥故障有点高,反正手头有,换一个再说吧。
上BGA,取、焊。再开机,电流跳啊跳啊,终于上1.几安,接上屏,久违的方正LOGO又出来了。

网友:
没看懂你没写完吗

网友A:
楼主直接把图纸传上来,不用上图片了.然后文字说明是怎么个复杂维修过程?

网友:
抽根烟考虑一下,我们不抽烟的人该干点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把图纸传上来,不用上图片了.然后文字说明是怎么个复杂维修过程?

终于弄好了,这个机器故障有点复杂哈。

网友(点评):
想分享一下楼主你的图纸呢,上传下哦!

网友C:
坏得也太多了吧 很少看到 是二修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得也太多了吧 很少看到 是二修机吧

估计是,开关板上的软排线都是断的,一般的用户是不会去弄这个的。

这个软排线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弄好了,这个机器故障有点复杂哈。

方正R410SU ECS

楼主够意思!谢谢!我先下载了!

网友D:
不是换了南桥就好了吗?只是少了几张图片而,看来大家是想要你的图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换了南桥就好了吗?只是少了几张图片而,看来大家是想要你的图纸啊!

兄弟,是我写得不清楚还是你根本没看开头,只看了个结尾来赚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我写得不清楚还是你根本没看开头,只看了个结尾来赚分啊?

那可能是偶理解错了吧?做的EC吧,不是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是偶理解错了吧?做的EC吧,不是南桥吗?

兄弟,换了一根排线,两个电阻,一个EC,刷了BIOS,换了一个南桥。共有五个故障点导致不开机及开机不亮。

网友E:
前面分析的不错,到后面换南桥有点凭经验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分析的不错,到后面换南桥有点凭经验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确实是,故障点好多,有点修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