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桥接无线不能用

楼主(2012-05-01):
只有讯维水平高、、但是又不知道往哪发 天天来这里就这里发吧。。管理员看到帮忙转下也行。。 水星+ D什么  路由器  有钱桥接的。。以前一直都好的,,但是最近无线不能用了。开始就是连接上 显示dns服务器无响应。。连接不上只能有线了。。。而且必须静态ip。。,,有经验维护这类的高手指教下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
上面的人说的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以前好的,现在不好,当然是它不行了,换吧。。。

网友:
不理解,观望中!

网友:
我的D-LINK    DIR 600M,被我修理的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一个线圈奇热估计是哪个地方短路了。有高手了也指导下啊。

网友:
支持桥接不,路由器要支持桥 接的才行。

网友:
楼主用什么做桥接的,ddwrt的中继,wds,还是其他?具体说说吧。

网友:
桥接的路由器以前都没设置过 插上直接就好用的。。最开始就没设置过的

网友:
重新设置过,再看看

网友:
重新恢复一下默认设置吧。有线做中继,你是把A路由的lan和b路由的lan连在一起吗。dhcp要关一个啊。或者A路由的lan接到b路由的wan,也可以,dhcp不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