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BM T30诊断卡跑49后掉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2-05-01):
机型:IBM T30
板号:没细看
芯片组:845PM
故障表现:开机后电流跳变几下后突然掉电,插诊断卡开机后跑码到49左右掉电。
维修过程:
    此机客户一直正常使用,突然出现了这种情况。插稳压电源后待机电流0.032左右,待机正常,按下开关键后,电流跳变几下,最后跳到1.5左右,突然掉电,这时待机电流为0.001,整机没电了.拆机后发现有进液痕迹,并且看样子已经进液很久了,有的地方已经严重腐蚀了,忘了拍照了,进液位置大概在BIOS附近,PCMCIA插槽下边也有。用洗板水清洗了一下进液的地方,然后用风枪吹干,有个地方发现已经严重腐蚀,补焊了一下。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加电,故障依旧。通过观察电流变化情况和诊断卡跑码情况感觉似乎是在检测显卡的时候掉电的,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拔下内存不掉电,用CPU假负载也不掉电,在不掉电的情况下测量主板各供电情况,没发现异常,由于维修经验严重缺乏,至此没有思路了,开始使用绝招,去论坛找相关帖子,找了一些关于T30掉电的帖子,有很多都说要更换电源管理芯片的,而且都说要更换3421和3410的,我找遍了板子也没找到那两个芯片,但从帖子的意思可以推测出,应该是CPU的两个电源管理芯片,而这个板子的电源管理是3203,另一个没细看,从假负载的情况看,不像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之后我又对IBM芯片加焊,差点连锡了,又找了几个帖子,其中论坛的一个帖子提醒了我,帖子说对于进液的主板,还是以围绕进液部位为中心重点检查问题情况,再回头仔细观察进液最严重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发现原来补焊的二极管(D71)连着主板的一个焊盘已经被腐蚀掉了,原来一直认为这处焊盘是与另一电容相连的,通过查看点位图,发现此点另一端是连在东芝芯片的39脚的,本来想把掉的焊盘补在过孔上的,但补了半天也没补上,没办法只好飞线了,对于新手而言飞线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想从主板的一面飞线到另一面只有用线从板子的某个地方绕到板子的另一面,观察了一会,看来螺丝孔和两个其他孔,都被自己否定了,想从板子的边缘绕过去,但想想那样飞线太长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信号传输,这时突然灵光一闪,计上心来,发现IBM的板子的过孔都是通透的,于是找出从来不用做飞线的漆包线(一直都是用吸取细飞的),这种线有个优点,就是如果绝缘皮不被破坏,是不会导电的,而且非常细,剪了一段这种线,从板子的一面飞到另一面,连到东芝的39脚上,焊好之后,加电,发现已经不掉电了,接上显示屏,LOGO已经出现了,感觉飞线比较理想,留了两张图,供大家借鉴。焊接小元件的时候感觉用刀头烙铁有些吃和啊,焊的不好,大家不要见笑,就这点东西有焊了好久啊,而且旁边的排阻在补焊的时候,都已经移位了,好容易焊回原位啊。

维修小结:
    不太懂D71在电路中的作用,虽然看了电路图,但也没看懂是什么原理,此案例本人比较幸运修好。D71与东芝的39脚断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会导致此种现象,猜测是由于某个条件没有满足,导致整板无电压了,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助指导一下。
   另外发现焊小元件的时候刀头烙铁在有些地方施展不开啊。

不错呀 对于新手来说已经分析的不错了

网友:
不错抢个沙发,慢慢跟这楼主学嘿嘿

网友:
T30很久以前的机器了吧

网友(点评):
845的芯片,已经很久了,不过普通应用没有问题。

网友:
升压用的。我们一直都是用的这种飞线啊。

网友:
ibm保护太好了

网友:
谢谢胡兄加分,我们飞线,一般近距离的都用吸取线抽出来的丝,是我们身边最细的铜线了,不用处理就可以粘锡,使用方便,漆包线上锡时需要刮,麻烦。

网友:
偶觉得你查测下电压的话或许就大概知道是是做什么用的了,但是这也得有个前提理论知识差不多才行,要不然还不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