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现象究竟是GPU核心还是显存虚焊呢

楼主(2012-05-01):
一块讯景256M 7300GT显卡冷机开机时出现下面这个红色的细竖条后死机 热机一会机子能正常进系统工作,但有时会黑屏。
这个故障有说是GPU虚焊,有说是显存虚焊,我没有测试软件,无法确定。请修过的大师明示。谢了!

网友(点评):
散热不良引起GPU虚汗 加焊后处理散热问题就OK了

网友:
GPU问题,直接加焊,不行那只有换了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2-06-24):
我觉得是显存问题

网友(2012-05-01):
是GPU,显存是花屏

网友:
GPU可能性大

网友:
先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你先做显卡呀   不行显存再不行的话你只能把显存拿下来一个个重植了

网友:
显卡没问题也会出现这种蓝屏,stop:地址码
加焊GPU应该不管用吧,RAM有问题吧

网友:
通病,我修过一堆这个显卡,一加焊就好,GPU虚焊啦

网友:
焊下GPU就OK,不OK也没办法,7300也不贵。换一张

网友:
7300,那是一定要做它的,做了它

网友:
先加焊下GPU核心吧

网友:
90%是GPU核心出了问题,当然也不排除10%是显存,先加热下GPU吧!

网友:
90%是GPU,另外10%是显存。

网友:
这个没法判断,,只有加焊才能知道。。。
毕竟PCB的线路两端连接GPU和显存, 如果是显存到GPU的线路虚焊,无论哪一端,现象都是一样的。。。
再说先简后繁,先干GPU,然后一个一个干显存。。。

网友:
个人觉得GPU可能性大点    不行  就连显存一起加焊了  只要楼主BGA技术过关   这种问题   不搬不用发帖求助的

网友:
先测试一下显存、如果有报错的地方、先加焊一下、加焊后还是一样就把报错的显存涂点助焊膏、用风枪吹一下、一般报错的显存我用风枪吹一下显存、都吹好好多、

网友:
我也有这个显卡  是花屏  看这个卡的故障  和我的差不多  我加了GPU没管用  是显存 要焊显存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修好过几块

网友:
讯景这款我经常修 加焊GPU就好了!

网友:
gpu,概率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