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5N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

楼主(2012-05-01):
今天接了个机,有时能开,就可以进系统,有时不能电流跑到 0。46什么电压都有。。。不知怎么入手,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
0.46少电压啊,看看哪个没出来,全部要测到,测所有MOS管

网友:
不亮的时候看哪里没工作,或电压不够

网友:
当机子不开机了  你查查各个供电  一定是某项供电没有出来  我想是CPU没有供电    向你说的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不开机电流在0.40  我觉得是CPU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有人笨办法可以试下:就能开机的时候烧下机,然后再去检测,估计就测到了哪里问题了!

网友:
大神什么意思 开机的时候怎么烧鸡?

网友:
测下不亮时和亮时 CPU 供电 等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