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故障维修后的一点启示

楼主(2012-05-01):
今天店里接了一台笔记本。客户说故障是开机一切正常,只是三个USB口都不好用,我一试确实三个U口都不好使(心想三口同时不好用,南桥呗)。于是我直接加焊南桥,故障依旧。我开始量供电和数据线对地阻值,发现两个口没有供电,一个口完全正常,但是就是不好用。没供电的两个口好修,更换供电场管,两口好用。唯独第三个口查了半天供电数据都没发现异常,就是不好使。难道南桥部分损坏,换南桥,故障依旧。仔细观察看到这个U口似有被焊接过的痕迹。询问客户才知道这是个二手本买来这口就不好用。于是猜想难道这本该是那种供电和接地位置是反的U口。找一个那样U口换完,故障排除。启示1我第一个错误思维定式地认为三口坏就是南桥。2第二个错误,我因为以为电路维修惯性思维,把思维都放在第三个口查供电和信号上。要是先仔细观察,就可以早些发现第三个口可能被动过。有时候思路和想法真的很重要,但是我常被思路和想法所左右,把问题复杂话。这个毛病一些老维修员(正因为思路和想法多,所以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较容易范。

网友:
你搞笑了,有供电和接地位置是反的U口?正反焊得不对吧。

少见,接反了应该问题更严重,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换了一个接口定义不一样的接口。这样插u盘应该死机或掉电才是啊。

网友:
真是没有修不好的板,只有不努力的人

网友:
回复二楼,可能我对供电和接地反的U口表达不准确。应该说是那种U口小舌头与多数U口舌头朝向不不同,能理解我意思吗?如果你没见过这种口,那没办法了。

网友A:
就是换了一个接口定义不一样的接口。这样插u盘应该死机或掉电才是啊。
供电和地刚好相反嘛。自己不仔细罢了

网友:
回复二楼,补充:就是上一个维修的用的U口舌头朝向和本机出厂舌头朝向相反了,所以接到USB设备的供电和接地位置反了。表达能力差,望各位理解

网友:
楼主,你能告诉大家本本的型号吗?

网友:
我是二楼,我没能理解你的意思,但是USB是串行通用总线的意思,是通用的,任何USB口都是一样的接口定义。

网友(点评):
对,就是那个顺序不一样,就相当于一个接口从正面焊和反面焊,有的U口在上面有的在下面(就是中间那个小熟料),就造成了USB接口(我是说接口)引脚定义的顺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换了一个接口定义不一样的接口。这样插u盘应该死机或掉电才是啊。
供电和地刚好相反嘛。自己不仔细罢了 ...

确实是有些不仔细,不过是二手本,之前口是别人修过。另外我用USB鼠标试的,确实没有烧

网友(点评):
运气好。不过保护好的机子是会掉电的。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应该是U口的方向是对的,只是U口插口弹簧片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的,这个也简单,不要换头的,只要把中间两个数据线用导线反接下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1.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供电都反了。

网友:
二手货呀  唉 不行  还是买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