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00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2-05-01):
今天接到个C600,接电,有待机电压,按了开机键无反应。。。拆机,有3V5V,按了开机键,有跳变,但是电流无反应,这个机哪位知道有没有什么通病?或者给份图纸都好些。。。在这谢谢了。。。

网友:
南桥   IO  有波形吗     上次有修到是IO不没波形,是协镇电容坏了

网友:
要查下触发元件和信号。

网友:
待机电流?  看下EC

网友:
查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主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然后查RSMRST#和PWRBTN#

网友:
不要老是通病什么的    首先还是先查查供电什么的额

网友:
查ec 程序。

网友:
查EC电压正常不,南桥的条件满足没

网友:
这机器好像没什么通病。。

网友:
很多人喜欢修通病

网友:
有没有ec
bios啊

网友:
走捷径比较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