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G不认 怎么弄 急急

楼主(2012-05-01):
ST500G不认 怎么弄 急急

网友:
说下具体的故障,比如敲盘,不转,有有异响

网友:
要想别人帮到你,请按照要求提问,这样别人才能判断故障来帮助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55-1-1.html

网友:
如果电机正常没有异响,可以试一下把电路板换了。

网友:
固件好出问题

网友:
电机转了吗,电机转了不认盘就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