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华硕M2N68AM-SE主板维修

楼主(2012-05-01):
头痛的华硕M2N68AM-SE主板维修
客户拿来几个华硕的板子,1.,开机有复位不跑码,以前修过桥虚焊,再加焊OK,2.桥供电没有,测324控制,第12脚0.73,13脚0.88,跑半天也跑不出0.73从哪来的,有高人指点下么。3.头痛的掉电。。不上U 过5秒掉电对比试试修好的板子也是一样,应该正常,但是上U后显示下50 4C就掉电了,看论坛大多是桥的问题,我两块板子做了三遍,还是老样子,把电源管理IC,两个小东西,BD..AP..和旁边的393,822排阻都加焊一遍,IO换过,,涛声依旧啊,,,加焊了故障一点不变,桥还虚焊??植株的风险有点大,没忍心下手。。
哎,华硕也出如此的垃圾板子。。

网友:
加焊没有用,取下重新植珠。

网友:
论坛上有XD上传了华硕的最新的维修工具盒点位图。
PCBrepairTool,自己下载之后分析。

网友:
找到了可是没我这个图纸,,,哎

网友:
拆掉CPU量总线供电MOS管的D极的对地值,低于30那就是桥挂掉了,我就加焊挂一个

网友:
华硕低档板烂得很

网友:
上次我也有块同样型号的主板开机跑马是EE当初还以为是BIOS程序有问题,刷了涛声还是依旧 后来拿到同行那里修 想不到同行的手真牛 加焊下把桥给搞短路了 那叫一个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