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0大板 开机无显不复位

楼主(2012-05-01):
开机复位灯常亮检查各三大电压,发现桥供电无电压,上管输入有5V,控制极电压为0V,测桥电源管理芯片RT9218    1脚BOTT  12V正常   2脚。4脚5V控制输出电压无  更换RT9218后,2脚4脚有5V出来了。桥电压正常。开机跑码正常

网友:
呵呵,看条件,供电,开启都正常一般换芯片,测后极有没短路!

网友:
借鉴楼主经验也想修好我那块坏主板。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昨天也刚修了一块板,复位灯闪啊闪的,技嘉AM2的板双桥,但是闪了10来分钟,拔电再开机就能正常启动了也能正常使用不死机,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一小时都没问题,CPU跑到90度一样不死机。不知道哪里虚焊还是桥供电,鉴于诊断卡是插PCI的,既然南桥发给PCI复位没有,那么就上BGA加焊南桥一下,加焊完也没试机,下班了。明天试试看。试好再来。

网友:
RT9218很爱坏

网友:
一般换了就会好

网友:
复位灯怎样删是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一下灭了算正常,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哦谢谢了啊本人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