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925 开机灰屏

楼主(2012-05-01):
求助大家个问题 ACER 4925 开机后屏左上角光标闪了两下 然后灰屏不显示 按键盘 BIOS 也进不去 没有反应 开关也管不了机 用键盘热启动也不行 非要拔电源关机 再开机一样 ,是什么问题啊 高手们指导指导
开机灰屏

网友:
先去掉外设再试试看,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应该外设有问题卡住了 裸板开机试

网友:
补充下,就是裸板测试的 查硬盘也是一样

网友:
怎么也没有高手给说下,不过修好了 又换了个显卡

网友:
查下电阻看一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