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852D简直神器!

楼主(2012-05-01):
如题,今天用此神器加焊3块花屏显卡全部成功,下午来个顶星单桥板子坏的。检测卡跑代码44,卡主不动,按复位闪一下,又44,看到单桥上的风扇根本转都转不动,于是取下,继续上 852D 摘下风嘴,居然也加焊成功,上机,代码一路狂闪!本人穷,没有BGA机,只要遇到练手的机会绝不放过,反正板子显卡都不是值钱的型号,没想到居然都加焊成功,感谢基地的神器!
显卡
tangx8888
能熬过2天再说吧

网友:
怎么操作写详细点啊

网友:
...一般的虚焊随便拿个风枪吹一会大多都能亮的
同意楼主:
5.0
zhanqs
同意楼主:

网友:
三木
同意楼主:

网友:
王宏钧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
什么会返修的。。你拿上万的bga 加焊显卡门 不翻修我叫你爷爷

网友:
小心新号
肯定返修

网友:
工具是次要的,使用者是主要的,如果不会使用,一万元的BGA一样也做不好桥,恭喜楼主焊接技能OK

网友:
你是加上焊油焊几分钟还是随便风嘴转几圈,很多NV的GPU和桥芯片都是硅晶片和芯片PCB虚焊随便吹一下热胀冷缩都能成功,但是能用多久我就不敢说了,反正不是焊盘虚焊而是硅晶体虚焊的话你这样吹基本返修率大大的

网友:
一定会返修的,搞个好点的机子吧。
反对楼主:
5.0
反对楼主:
上万的BGa能够做到 加焊显卡门不翻修么?

网友:
我觉得只要散热做好了,用一阵不成问题

网友:
刚刚废了个7300GT 的GPU,也是风枪加焊,撑了半小时,挂了
反对楼主:
5.0
ktv300
反对楼主:
我加焊的显卡正在使用,已经好几天了,木有问题啊!!!

网友:
这样修的就是修好也管不了几天的

网友:
风枪吹好了,不代表问题能解决了,相信没用多少天必返修的。
至于神不神器,没楼主你说得这么神,你用吹头发的风同也能吹好啊,难道它也是神器?》
同意楼主:
5.0
toman
同意楼主:
说得对!

网友:
还是要有bga太

网友:
我用风枪也加焊好了2快主板
同意楼主:
5.0
ktv300
同意楼主:
只有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风枪真么了?BGA就能保证加焊不返修么????只不过成功几率高一点罢了,该出现返修的一定还会返修,只不过是时间长短!我觉得不管什么工具加焊,只要做好散热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

网友:
NV 的 GPU 和单桥要虚焊的话 基本上还是要拿下重做的 我发现每拆下来的脚有的 都氧化了 ,所以 单靠风枪我觉得 不大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