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的主板不触发。等回复

楼主(2012-05-01):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31的主板,不触发。,A14有3.3V   开关针脚上也有点电。晶振也有波 连谐振电容也去了。后来还是不触发。。换了一个IO。到最后实在没辙就做了下南桥 还是一样啊。。摸了下网卡没温度的。就没拆网卡。哎。兄弟们怎么办啊。明天客人要来拿了。

怎么办?换板VS换人,你选一个

网友A:
换了谐振电路那个106电阻试试。还有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你维修东西是在瞎猫碰死耗子吧?信号也不打,谁知道是什么故障?你自学的吗?

网友:
VCCRTC RTCRST# 32.768K 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_S3# PSON#   楼主要测量每一步

就是
严重同意 ,还是通过信号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
注意:IO必须是技嘉专用的

网友:
VCCRTC RTCRST# 32.768K 满足后打信号看看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_S3# PSON#
测了没有,

网友:
测一下IO的107脚到ATX之间有无断线,南桥有没有得到所有开机条件,注意RSMRST#信号是否为高点平!

网友:
看电压测试点有没有跳变

网友B:
32.768有波。。从技嘉板上拆了一模一样的IO 换了还是一样的。。照着FPD看那些信号都有啊。
就是搞不懂啊。还是不触发,。没搞了。客人拿走了。折腾半天没赚到钱。

网友(点评):
哎,可惜呀

网友:
嗯 自学的。。照理说我是从技嘉板上拆的一摸一样的IO换上去的。。而且那块是可以触发。。应该信号不用测了吧

网友C:
电源接口有没有对地打阻,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那只能说明你换的IO是好的,南桥和IO有没有通讯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判断已经在哪一步了?猜??不能判断在哪一步你怎么维修呢?所以你要多看看时序,有了时序,就不那么乱了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3.3VSB都出来了,你怎么会还想到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谐振电路那个106电阻试试。还有看看有没有断线。

都起波了,怎么会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口有没有对地打阻,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兄弟,连触发都不行,怎么就跑到CPU那边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2.768有波。。从技嘉板上拆了一模一样的IO 换了还是一样的。。照着FPD看那些信号都有啊。
就是搞不懂啊。 ...

信号都有,那就看ATX14脚到I/O是否连有元件了

网友:
初学者,我不怎么看得懂,希望有个DX指教指教!

网友:
这样修板真高,我怀疑是不是把桥做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号都有,那就看ATX14脚到I/O是否连有元件了

板子客人拿走了。没机会了。下次碰到再试下

网友:
嗯。下次好好对着PFD好好查

网友:
围绕着IO查,应该有发现的

网友:
我刚接了个同样故障的板子,正无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