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NOVO THINKPAD 电池接口功能和如何改造。

楼主(2012-05-01):
如题:正常锂电充电电路 而联想的平板的电池 现在保护板坏了,电池是好的,满世界都找不到,而这个板子的1 2 3 脚不知道如何定义,如何改造,谢谢?

网友:
去买个二手一样的电池拆下来试试吧,不过记得好像充电板子有保护,电池断电就不可以再用了,

网友:
对电池先要进行去保护,才能更换。否则换上也不可用

网友:
买一个电池吧 ,笔记本电池不好改

网友:
有码片计数的吧

网友:
这个的电池客服和淘宝上都没有卖的。谁有渠道吗?已经遇到2个因为电池报废导致不开机的故障了。

网友:
联想维修站肯定有的。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

网友:
主板要刷资料`!~板子像是BQ组合的,可能要用到三洋的编程器才能刷~!

网友(2012-08-23):
电池电路不能断电,否则就GAME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