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661主板屡烧IO怎么办

楼主(2012-05-01):
富士康661主板屡烧IO怎么办?     不开机 5v对地短路,拆掉IO就不短。  高手请教,本人菜鸟

网友(点评):
检查电源,特别是紫色5VSB

网友:
拆掉IO看5VSB还是不是短路

网友:
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啊,紫线5V电压过

网友:
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看看给I/O供电相关电阻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75232的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我碰到一块是电源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  泪牛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