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s-s3主板维修不开机

楼主(2012-05-01):
技嘉m55s-s3主板维修不开机
难得五一假期,回到家想好好上个网看看电影,跟苍老师好好学几招,打开闲置几个月的电脑,没想到用了一天不到,主板挂了
难过啊,坑爹啊,用了5年的机器就这样坏了,不甘心啊,
虽然我没有电路知识,也没有维修经验,也没有检测卡,本着瞎猫碰死耗子的精神,决定自己折腾
把主板从机箱拆下,换一个好的电源接上,主板装上CPU   内存  显卡          短接开机针
风扇转动,只听到轻微咔咔咔的声音,仔细听是蜂鸣器发出的,隔十多秒不断循环发出咔咔咔的三声
闷,把显卡,内存拆下,主板只上CPU,    开机,蜂鸣器发出长鸣声,
听说技嘉爱坏BIOS ,   把BIOS拆下刷了个新的BIOS,装上去还是涛声依旧,用手按桥,按U座,都不行
郁闷,只好上论坛来求助,这是我上U,内存,显卡时测的MOS管,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
直接报废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有些板不上内存也会叫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找个诊断卡看报的什么代码再修吧。

网友:
还是需要实地考查啊啊?看图片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A:
手上有一块修好的一模一样的板子,BIOS坏而已,不过你这红色写的电压我看不清楚,你内存电压那2V高了点,右边那个MOS管应该是总线供电吧我这好板1.2V,你是1.8V,你查下呗,附上我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块修好的一模一样的板子,BIOS坏而已,不过你这红色写的电压我看不清楚,你内存电压那2V高了点,右 ...

谢谢,BIOS我已经刷过,内存也换过     你的是1.2V       那么我查查看这部分电路

网友(点评):
9202吧,我想起在联想机上代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BIOS我已经刷过,内存也换过     你的是1.2V       那么我查查看这部分电路

桥供电也不对,应该是1.52V这样,可以算1.5V,估计是芯片有问题,换了桥供电芯片6520看看,我用9202在联想板上代换过

网友:
谢谢9751670兄弟的指点,我把6520芯片和LM393芯片更换后成功点亮主板

网友:
就是图中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