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组装机是单桥的,AM2,有时掉电……

楼主(2012-05-02):
     这台组装机,昨日装好系统正常,过一晚上就不正常了,有时进不了系统就断电,有时能够进系统,过一会就自动断电,有时几个小时都不断电,一切正常。断电没有规律性,用手摸单桥散热器感觉非常炀手,大概有五、六度。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单桥在某种情况下热胀冷缩造成的单桥脱焊,假设是控制开机电路的焊点脱焊就会自动断电的原因?当热彭胀后又相连,这时又正常工作。

网友:
桥很烫估计就有问题了

网友:
加焊桥看一下还会不会吗

网友:
加焊桥再加一个小风扇。

网友:
939就有这个毛病!主要是温度太高!

网友:
桥虚焊了 加焊后要加强散热

网友:
您好!是AMD2、940针的,当时我没有带表去,凭经验用手摸单桥散热器上的温度大概起码是50~60摄氏度,应该桥散热器上的温度不应该有这么高,这么高运行两叁小时都非常正常,今天听说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