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问题,631 11年版的有黑胶的吗

楼主(2012-05-02):
前阵子换了一个11年改良的631显卡 可是开机温度也达到60多度 鲁大师压力测试超过80度,这个温度是否正常,有换过这种显卡的兄弟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温度
显卡

网友:
这个只是改良版 ,它不能达到其它显卡的温度的,我想厂家应该只做了一般改动。所以温度只是没有630那么高了。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暂时没看见过

网友:
大家是换白胶的还是普通改良的

网友:
我换的是11年的631,白胶的!但是今天换到一台DV2000,965的板子上,开机显卡的温度也有60度左右!用软件测试时,当CPU工作100%时,CPU有80多度,显卡也有70多度了?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
改良版的没有黑胶的

网友:
我见过几片从联想保出来的C466,F41之类的显卡板,都已经是显卡门之后的显卡芯片,10年的,但很不幸,都出问题了,所以,我现在订显卡黑胶的不敢碰,白胶的几乎没有碰到过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