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主板组装机无规律断电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2-05-02):
      这台组装机是华硕AM2主板,单桥的,无规律断电,电源应该没有问题,才换几个月。无规律断电大概是这样的,有时系统还没进入就断电,有时进入系统一会就断电,有时几个小时也不会断电,使用一切正常。用手摸单桥散热器非常炀手,大概有五、六摄氏度,手摸在上面不敢停留,只能点一下就离开。大概是不是单桥的温度太高由热胀冷缩造成开机焊点脱空造成的这种现象?

网友:
AMD和NV单桥的先加焊再说

网友:
主板有问题,有保就保,无保做桥,或者在桥散热那加个风扇

网友:
摸着热为什么不加个风扇。。。

网友:
先测试温度。
再检查电源,新换的也不一定能保证。

网友:
您好!当时我没有带表去,用手摸的NV单桥上的散热器器,凭经验起码温度有50~60摄氏度,我手摸的温度用表试过,最多有10度的误差,我说的用手摸是有个温度范围的,60度以上就摸不出来了。
    我进入鲁大师里看CPU的温度才57摄氏度。桥的温度可以跟CPU的温度媲美了。听说今天这机子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