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KX-FP343PC传真机 出现打印出现黑条,请教故障

楼主(2012-05-02):
我接一台松下KX-FP343PC传真机,当时异响厉害,拆开一看,可能是因为他家装修,进了很多泥浆,又没有断电,传真机的电源与电脑连接在一起,所以每天开一次,这样泥浆已经进机体内,到碳带上,到处都有,清理完毕,换上新的碳带出现如果下故障,有图,再仔细观察发有一处不大对劲,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2-6-24 21:13):
已经好了,再做了一下全面清理,因为一直忙,搁到现在试了一下,居然没有了故障,郁闷……

网友:
这是复印还是打印?复印的话查扫描头,打印的话才是打印头。

网友:
应该是打印机

网友:
把扫描头清洁下,我这个松下902对方发传真过来,有时边上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清洁下扫描头,应该可以了

网友:
用表量一下,如果是断线了飞条线再试试呀

网友:
热转印的。 如果加热部分有划伤就伤碳带。那个也不贵

网友:
是复印时生产的,还没有试打印

网友:
打机器的自检就可以了,复印的话一般是扫描头脏了。

网友:
自检才可以确定是不是打印头本身故障

网友:
热敏头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