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7 每天早上冷机不能启动,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02):
一台东芝M807的机器,板号TE1 ATi独显的,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听到嘟嘟嘟的三声响,并且不显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关机也能听到关机的声音,就是不显示,我好像接外接也不显示,但是你只要关机,第二次开机就能显示,并且一切正常,也能进系统,就是冷机启动不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次遇到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  你拆机看看

网友A:
这个 问题不好检查,最讨厌这种不稳定的机子了

网友:
哪个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可能独立显卡问题,换个试试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B:
像这样的问题先刷个BIOS试一下,有可能是IO在读BIOS信息有问题。

网友C:
把cpu背面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问题不好检查,最讨厌这种不稳定的机子了

是啊,没有办法修,没有办法查啊,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问题先刷个BIOS试一下,有可能是IO在读BIOS信息有问题。

刷过了,不行,早就试过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pu背面的电容换掉试试

换过了,不行~!

网友:
你测试一下电容电阻看看吧

这么多,你叫我如何去测,有些东西你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过了,不行,早就试过了呢

还有一个事,你能开机的时候进BIOS看一下,看看BIOS里有没关于显示选项,有的机器BIOS默认值不自动切换外接显示器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有可能是显卡某个元件不良导致的第一次冷启动不行?需要预热下吧?

网友:
把显卡电压IC 加焊下   涂点焊油 用风枪加热  边上的电阻电容都用镊子东下  上次遇到一个冷启动不起来  加焊某ic能起来

网友:
都是打酱油的多啊

网友:
干干显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打酱油的多 没看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我也不回 期待中
反对楼主:
5.0
黎燕兵
反对楼主:

网友:
内存自检不过吧,不是内存就是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应该没什么用 应该还是开机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