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维修刷BIOS失败

楼主(2012-05-02):
技嘉主板维修刷BIOS失败
不说了,先上图

网友(点评):
还是买个编程器吧

网友:
我现在有同型号的板子,能否把好的BIOS吹下下,然后用手按着正常开机,再把坏掉的也吹下,装上去,刷后,再换回来,不知能否支持热插拔

网友:
可以支持热插拔,看你手感和呼吸了,手不要抖,主板自带的刷新程序不会失败的哦

网友:
第一个图上的,带绿点的那个,可以热插拔吗

网友:
折腾无极限 统一修电脑。折腾吧。 坏了找同行修。

网友:
可以刷25芯片的编程器也不贵 买个以后维修用的到

网友:
热插拔是可以的,但是我没刷过。都是用编程器刷

网友:
楼主还是用编程器吧,

网友:
搞个转接上去不就方便了

网友A:
热插拔可以但是你这个是贴片的啊!!不方便要是那个DIP的插拔比较容易些A!!

网友:
真是挑战啊,我想请问你是自己的主板还是客户的主板,还是不要的,哎!如果照你这样修,修好的话有点困难!

网友:
淘宝上有便宜的编程器

网友:
这个可不好热插拔吧..
没固定的..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拿同行那20搞定

网友:
买个这样的编程器25搞定

网友:
楼主真的想热插拔的话就把两颗芯片都接线接在DIP8座上,主板上也跳接一DIP8的座,这样会很安全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拿到电脑城找家维修店花20元刷个BIOS有这么费劲么,你本来BIOS芯片没损坏的话

网友:
折腾有理,期待楼主来报喜

网友:
LZ什么意思呢?刷失败了找编程器再刷就是了,发帖子干嘛呢?

网友:
不要刷了bios北桥空焊哈~~~

网友:
既然有两块一样的,直接换上不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中9海尔芯片带BL针的接收机来刷刷

网友:
找专业维修店修,连编程器都没有,搞什么

网友:
技嘉主板很多不是双BIOS的吗,怎么刷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可以但是你这个是贴片的啊!!不方便要是那个DIP的插拔比较容易些A!!

我就带电吹贴片的,手不要抖,要快。主板自带的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只用热压,哪来的插啊,楼主先试试看,

网友:
这个芯片是焊上去的吧

网友:
拆下了刷不就得了

网友:
编程器刷写比较保险。这种小八角的不容易替换的那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