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口交换机stps2045ct可以用哪种三极管代换求助

楼主(2012-05-02):
24口交换机stps2045ct可以用哪种三极管代换求助
stps2045ct可以用FM315代换吗?

网友:
这个是整流半桥,不是三极管。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可用2个 10A / 40v 的快速开关二极管代替。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上面的12V那个管子 看可以用代替不

网友:
     STPS2045CT是ST意法半导体的20A 45V功率肖特基二极管
   进来赚分

网友:
对,随便从电脑电源上拆个就换上了,但是这个是怎么坏的啊,不应该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