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AB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2-05-02):
我今天给华硕K50AB安装系统,,是xp的,,,装完进系统就白屏 ,,,,我第二次没有装显卡驱动,,,这次不白屏了,,,我马上安装显卡驱动,,,,重启后,,,进系统又白屏,,,安装里很多次都是这样的,,,,,集显是HD3200,,,,独立显卡是HD4500,,,好像是双显卡,,,,我安装win7的就没有问题,,,,,求助这个机子是不是装XP就白屏哦,,,,,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
给一个K40AB改XP也没改成功  最好还是装WIN7了
不过这个机器BIOS里好像有双显卡设置那个选项  你看下

网友:
设置了,,,,但是还是那样的,,,

网友A:
这个机器问题多,我上次也装了XP到桌面黑屏,你重新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把BIOS里的集成显卡关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开机按F2进入BIOS
进入BIOS设置中的Advanced Settings,找到VGA Mode SELECT-Power Xpress mode,
即支持HD 3200与HD 4570自动切换模式,dGpu mode,即独立显卡模式,选择这项,要不装显卡驱动会黑屏
再这个驱动试一下。
http://xiaoan87.cn/read.php/118.htm

集显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在biso里面把独显禁了,在官网去下载一个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问题多,我上次也装了XP到桌面黑屏,你重新刷个BIOS看看。

谢谢您,,,我用的是BIOS升级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开机按F2进入BIOS
进入BIOS设置中的Advanced Settings,找到VGA Mode SELECT-Power Xpress mode,
即 ...

是把独显关闭还是关闭集显????????????

网友:
楼主解决了问题一定要发一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把独显关闭还是关闭集显????????????

把集显关了,但是主要的还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什么显卡?新出来的显卡是没有XP的官方驱动的

网友:
XP系统是不能用双显卡的,只能用一个,关掉一个……

网友:
XP系统是不能用双显卡的,只能用一个,关掉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不用刷BIOS的,装XP系统改BIOS就好了,进桌面就不会白了

网友:
K40ab好像会进系统白屏是bios的问题,K50没修过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