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BGA温度控制器 8205用

楼主(2012-05-02):
其实通过改变8205的阻值,不同时间用不同阻值,就可以做一个在不同时间内运行同一温度的控制器,简单点说就是自动调节8205的调温电阻。

再配合一个简单的测温表来校正由于气温不同而带来的温漂,就达到了一个做BGA的基本条件。

谁对这个感兴趣可以联系我。。呵呵。。

网友(点评):
怎样改,请上张图,大家一看不是就清楚了吗?

网友:
搞清楚VGA还是BGA才

网友(2012-06-03):
我也是看迷糊了

网友(2012-05-02):
VGA神马地方要温度控制呢?

网友:
这个早就发过帖子了,自己搜索一下。
好像还有配套的图解说明。

网友:
做BGA最难的最累的就是让BGA缓慢升温而不损坏BGA,手摇最省钱了,但是要长时间练才行,而且加助焊剂以后就变成搞烧烤了,烟熏火燎的。
现在支架都很便宜了,但是需要专业仪表和好的探头才可以。8205本身有温控,可以充分利用8205的本身的温控来搞不同时间周期内的不同温度,从而达到保护BGA芯片的目的

网友:
没有看懂说的什么

网友:
可能你是个人才,你可以考虑与迅维联系一下,开发下一代BGA产品。

网友:
要通过改变电阻,控制8205       这种方式,实现自动控制太难了

网友:
哪位能给说明一下,用8205一般上加焊大概需用多长时间。比如说三分钟内,多长时间温度改变一下。温度肯定是慢慢由低调高的。底部加热温度和,8205上部加热温度配合好。

网友:
支一招:  用时控做16段温度曲线(1-16段任意调,时间任意调)
用时控开关+CD4017+CD4066来做曲线
有的时控有16段,最少也有8段
用时控的开或关来触发CD4017,在去控制CD4066模拟电子开关.(开关串电阻改变温控电位器的阻值)
我可为大家提供局部元件图,具体要大家实验组合了.
时控开关网上20元左右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