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显示,帮忙给点思路

楼主(2012-05-02):
如题,买的二手T41,刚开始正常,后来经常屏幕不亮,但按一下硬盘那里能正常使用,现在彻底坏了,开机不显示,外接CRT也一样没显示,因为新手,无从下手,请高手帮忙,该从何处查.谢谢.

网友:
楼主不是行内人吧,送修吧。自己不好折腾

自己不好修的

网友:
   你都有啥工具没? 没有就送修吧。

网友:
按硬盘位置...是不是南桥

网友:
自己就别动手  怕楼主什么东西都不认识  送修吧

网友:
呵呵.兄弟们都挺担心我啊.工具我有,焊台热风枪万用表示波器电源,全套拆卸工具.基本原理都懂,只是没搞过,准备自己动手修一下.如果是桥什么的要做BGA那就没办法了,其他都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电流跑到哪里。有没有3v 5v,没有换下3 5v电容有的话加焊南桥

网友:
已经确认,不显示是因为内存松动.显示不正常是显卡虚焊了.杭州哪位兄弟可以便宜点帮忙做个BGA?

网友(点评):
用大风枪吹下得了

网友:
你那搞什么的  BGA都没?

网友(点评):
有爱好也不错 我都不知道做维修是不是自己喜爱的 纠结

网友:
搞好了,用热风枪吹好了.先在周围涂一点焊宝,用热风枪往芯片里面吹一下,然后用热风枪吹,吹到冒泡冒烟的时候就差不多了.等其冷却了发觉已经好了.哈哈.

网友:
论坛里出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