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不插显卡会掉电吗?

楼主(2012-05-02):
我接了一台DELL 1427 的本本,接诊断卡跑码,跑到4R 52掉电,每回都这样,显卡被人做过,不过叧外从别人那里找了一片显卡试过,还是掉电,不接内存也掉电,有可能还是显卡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试过

网友:
那你应该把显卡拆下来,然后,在上电试呀,如果还掉电,就排除显卡了,就查别的地方吧,还是好好查一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种显卡是插槽式的 很容易出问题 显卡核心加焊温度不能太高 一高就挂了 还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 像内存一样

网友:
但不掉电的 去到0.8会停住 我想你可以再查一下主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不插显卡应该不会。。。。。。

网友:
"那你应该把显卡拆下来,然后,在上电试呀,如果还掉电,就排除显卡了,就查别的地方吧,还是好好查一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

每一个电压,我都测了,都有,并且能跑码,代码都一样,到52才掉电

网友:
我从朋友那里拿了一片新显卡试了啊,还是一模一样,他说他那显卡是新的,虽然我不能确定是不是好的,但也总不能跑的代码一点变化都没有吧

网友:
这个机子是从别人那里转过来的,北桥都有换过,我看能跑码,就没有去动桥,IO我换过,BIOS我也重新刷了

网友:
时钟,复位也都有,不跑码都算了,现在就是能跑码,跑到52就掉电

网友:
不是显卡就桥了,建议桥重新焊接

网友:
你换桥试下,看行不,,

网友:
你是裸板侧的吗,裸板的话,你把键盘接上看一下

网友:
回 "11 12: 桥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 13 楼,我是裸板测的,没有插键盘,等下我插上试一下